Mentor使用问题

楼主(2022-01-25):
请教Design Capture 调不出来公司的元件库,采用library是可以打开的。是mentor的安装问题吗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没有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没有激活

软件是可以打开的,我用的是7.9.2,用了破解包。

网友B:
    是不是没有添加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有添加库。

    添加了公司的库,但是没有显示。Library可以打开库

网友C:
    在library里partition search parths里面的选项都打钩

楼主(2022-03-04):
引用 网友C:
    在library里partition search parths里面的选项都打钩

    已经勾选了,还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