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rue cis原理图错误,drc检查

楼主(2022-01-25):
    各位大神,原理图中3.3V与电阻没有连接上,但是DRC没有报错,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检查,有没有什么插件,或者小程序工具能检查,谢谢!

网友:
    自己检查吧

网友:
    我用的是DRC检测

网友:
    你看看DRC是不是有什么选项没有选

楼主:
    请帮忙看看有什么需要配置的

网友:
    把electrical rule里面全勾选

网友(2022-03-07):
    检查单端网络就能检查出来啊,你这个电阻有一边是空pin。最怕的是电源名称不一样。这样很难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