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的厚度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吗?一般是如何选取的?

楼主(2022-01-26):
    PCB板的厚度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吗?一般是如何选取的?. L: q8 x5 P% ~- a

网友:
    厚度在作阻抗匹配时比较重要,PCB厂商会询问阻抗匹配是在板厚为多少时进行计算的,PCB厂商会根据你的要求进行制作。

网友:
    板的厚度是根据需要对厂商进行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