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常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测试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2-01-26):
给为朋友们你们好。请教一下各位,我有两个问题。1、对一个PCBA而言不涉到功能和性能情况下应该对其进行哪些安全性和可靠性测试呢?

2、各个常用的接口防护应该怎么测试呢?

网友:
1 FCT测试:
FCT测试需要进行IC程序烧制,然后将PCBA板连接负载,模拟用户输入输出,对PCBA板进行功能检测,发现硬件和软件中存在的问题,实现软硬件联调,确保前端制造和焊接正常。
2疲劳测试:
老化测试主要是对PCBA板进行抽样,模拟用户使用进行功能的高频、长时间操作,观察是否出现失效,判断测试出现故障的概率,以此反馈电子产品内PCBA板的工作性能。

网友:
    ICT测试主要是元器件焊接情况、电路的通断、电压和电流数值及波动曲线、振幅、噪音的测试。
    老化测试主要是对PCBA板进行抽样,模拟用户使用进行功能的高频、长时间操作,观察是否出现失效,判断测试出现故障的概率,以此反馈电子产品内PCBA板的工作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