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layout与手机layout有啥不同

楼主(2022-01-26):
    小白一个,请大佬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不同的信号线有不同的要求

网友:
    手机PCB的器件密度更大一点,要考虑EMC电磁兼容类的问题,还药考虑模拟地,数字地之间的干扰

网友:
    手机版更密  需要HDI设计

网友:
    手机板为高密HDI,目前主要是朝着降层降阶来减少成本,总体上对信号质量和要求没有服务器高。服务器板对高速信号质量要求特别高,基本上信号层上下必须参考地平面。最大电流会超过100A。

网友:
    手机和服务器走线上差别还是挺大的哦,手机主要是HDI高密度,走线主要是RF,MIPI,CAM,USB这些比较重要,SPK等音频注意,电源不大,一般最大应该也就2-3A左右,电源芯片比较密难走。 服务器的板子大,基本上都差分,电流大,电源模块处理要求严,因为高速所以差分走线要求比手机的严格,比如间距,净空,走线角度,VIA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