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同相放大和反相放大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22-01-26):
看同相放大和反相放大的区别有哪些?

网友:
同相放大器特点优点:输入阻抗和运放的输入阻抗相等,接近无穷大。

网友:
反相放大器优点是两个输入端电位始终近似为零(同相端接地,反相端虚地),只有差模信号,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
反相放大器缺点:输入阻抗很小,等于信号到输入端的串联电阻的阻值。

网友:
同相放大器的缺点是放大电路没有虚地,因此有较大的共模电压,抗干扰能力相对较差,使用时要求运放有较高的共模抑制比;另一个小缺点就是放大倍数只能大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