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怎样批量修改封装?

楼主(2022-01-26):
我使用查找相似对象选中相同的元器件.之后修改封装 但是只有一个封装改变了 其他都没变

网友:
    使用工具,封装管理器,然后选择多个期间,在右边重新选择封装,右键设定为当前。accept,完成

网友:
    对要改的元件,点右键Fine Similar Objects,
    把Current footprint的匹配条件选为same;
然后Ctr+A 全选,在inspect面板中把Current footprint 改成你要的封装,
    这样同一个封装的都改过来拉

网友:
    封装管理器里面修改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