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着画PCB,请问看哪本书比较好?

楼主(2022-01-26):
刚开始学着画PCB,请问看哪本书比较好?

网友:
软件这个东西,教程一大把,不必局限于按书学习。主要是自己多摸索,多实验,没事打开软件研究研究里面的功能,不会了再百度。我AD,allegro,solidworks,saber都是这么学的。经常用就学得快。

网友:
看你想用哪种软件画PCB了,一般的书都是讲一种的,像《PCB设计大全》讲的就是OrCAD的

网友:
看书太死了吧,推荐看视频

网友:
直接找一个完整的PCB项目的视频,跟着视频把项目做一遍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不要跟着书上做,虽然很系统但是太慢了。B站上有很多。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33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