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选择哪种表面处理方式好?有哪些优缺点?

楼主(2022-01-26):
PCB板选择哪种表面处理方式好?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
喷锡是PCB早期常用的处理。现在分为有铅喷锡和无铅喷锡。

网友:
OSP的优点:
制程简单,表面非常平整,适合无铅焊接和SMT。
容易返工,生产操作方便,适合水平线操作。
板子上适合多种处理并存(比如:OSP+ENIG)
成本低,环境友好。

网友:
化学银是比较好的表面处理工艺。化学银的优点有制程简单,适合无铅焊接,SMT;表面非常平整;适合非常精细的线路;成本低。

网友:
    有裸铜,有铅喷锡,无铅喷锡,沉金,OSP,祼铜一般是表面你还要自己加锡好加大过电流,出口到欧美一定要无铅的,OSP就是在洁净的裸铜表面上,以化学的方法长出一层有机皮膜。沉金工艺采用的是化学沉积的方法,通过化学氧化还原反应的方法生成一层镀层,一般厚度较厚,是化学镍金金层沉积方法的一种,可以达到较厚的金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