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baqus/ANSYS等仿真计算服务器配置

楼主(2022-01-26):
计划搞一台用于有限元计算的服务器,运行abaqus、ansys等软件,系统最好支持win7或者xp等,多路CPU的也好。显示卡可以低一点,主机预算3-5万,求指导。

网友:
根据我个人的实践经验,3万5左右可以配置一台不错的工作站。推荐惠普Z640。
在标准配置的基础上,CPU改成2颗。内存改成32G-64G,硬盘选用10000rpm以上的高转速硬盘。显卡就普通就好了,又不是做图形处理。Z640标准配置,可以查阅惠普官方网站。

网友:
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了

网友:
双路E5 2680v4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