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里的屏蔽膜和覆盖膜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2-01-26):
FPC里的屏蔽膜和覆盖膜有哪些区别?

网友:
屏蔽膜就是电磁膜,是黑色的,主要用来屏蔽外界信号干扰等

网友:
覆盖膜就是覆盖压合在基材表面的膜,一般是聚酰亚胺树脂,即PI,用来阻焊等,对信号屏蔽作用不大。

网友:
电磁膜一般是贴在覆盖膜之上的,而且,电磁膜的价格比覆盖膜贵很多。

网友:
个人理解:电磁屏蔽膜也叫吸波材料。在切割加工后,通过压合在无胶挠性敷铜板上或覆盖膜上,对内部线路起到减弱或消除电磁干扰的作用;覆盖膜为多层结构,从上往下为:PI/PET薄膜层、半固化丙烯酸或环氧树脂黏合剂层、离型膜保护层。离型膜用于运输过程中的保护,在贴合在PCB上之前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