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abview怎么停止循环?

楼主(2022-01-26):
刚开始接触labview,大虾们帮我看看停止计数为什么不起作用?应该怎么做?

网友:
你有两个循环结构,都得停止才可以

网友:
因为你外面套了个大循环,按停止只停止了小循环,大循环再次循环时会再次进入小循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