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如何选型?

楼主(2022-01-26):
UPS电源如何选型?

网友:
只有当供电方案确定后,才能进行UPS选型,否则无从下手。

网友:
UPS(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即不间断电源,是将蓄电池与主机相连接,通过主机逆变器等模块电路将直流电转换成市电的系统设备。使用UPS供电,可以有多种供电形式,选型时应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型号(类型)。

网友:
必须确定供电容量,即为多少功率的设备提供多长时间的电力。

网友:
关于UPS电源选型,首先要看用在什么地方,负载功率多大,后备时间要求多长,这样才能确定UPS电源的选型。这里举个例子,如负载功率300W,后备10分钟左右,可以选择BK—500VA的UPS,希望能帮到你,你也可以到网上查询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