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cadence allegro比altium designer好?

楼主(2022-01-26):
为什么说cadence allegroaltium designer好?

网友:
没有特别的好不好,allegro就是规范,协作性强,对于超大、复杂的项目,软件能帮我们规避好多问题。你要是画个100多个器件的4层板。。。allegro前期准备工作都得好久,这会儿功夫,AD我都弄差不多了。AD就是集成东西太多了,加载板子特别慢,就算现在电脑性能上来了,如果用AD画复杂大板子,打开都得1分钟。。。

网友:
与行业有关。从画板功能上来说,allegro确实强大很多。但此软件太严谨,灵活性欠佳。

网友:
altium designer画板功能也很强大,但不严谨,PCB添加、删除太随意,但这种灵活性,对于某些行业的板子来时,这种功能非常好用。比如LED显示屏电路板,因为电路板有太多重复电路,可以通过复制重复模块,大大提高效率。
因此,如果只是画普通电路板,altium designer绝对更实用和快捷。

网友:
很多的公司都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