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这么设计?为何这个电路led不亮?

楼主(2022-01-26):
(图片)

网友:
    你比较输出的值能驱动led灯吗你看看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比较器的输出电压可能无法让LED灯导通,你可以先量一下比较器输出的电压值

网友:
    M393是开集电极输出的,所以要在输出端加接上拉电阻,否则提供不了输出电流。把R2、R4这两个电阻接到电源与输出之间,LED直接在输出端就可以了。

网友:
    输出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
    请看图片里面的结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