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30个常见的电磁兼容EMC问题

楼主(2022-01-26):
1、 为什么要对产品做电磁兼容设计?
答:  满足产品功能要求、 减少调试时间, 使产品满足电磁兼容标准的要求, 使产品不会对系统中的其它设备产生电磁干扰。
2 对产品做电磁兼容设计可以从哪几个方面进行?
答:   电路设计 (包括器件选择) 、 软件设计、 线路板设计、 屏蔽结构设计、 信号线/电源线滤波设计、 电路接地方式设计。
3、 在电磁兼容领域, 为什么总是用分贝 (dB) 的单位描述?  10mV是多少dBmV
答:   因为要描述的幅度和频率范围都很宽, 在图形上用对数坐标更容易表示, 而dB就是用对数表示时的单位, 10mV是 20dBmV。
4、 为什么频谱分析仪不能观测静电放电等瞬态干扰
答:   因为频谱分析仪是一种窄带扫频接收机, 它在某一时刻仅接收某个频率范围内的能量。 而静电放电等瞬态干扰是一种脉冲 干扰, 其频谱范围很宽, 但时间很短, 因而频谱分析仪在瞬态干扰发生时只能观察到其总能量的一小部分, 不能反映实际的干 扰情况。
5、 在现场诊断电磁干扰问题时, 往往需要使用近场探头和频谱分析仪, 怎样用同轴电缆制作一个简易的近场探头?     答:  将同轴电缆的外层 (屏蔽层) 剥开, 使芯线暴露出来, 将芯线绕成一个直径1~2厘米的小环 (1~3匝) , 焊接在外层上。
6、 一台设备, 原来的电磁辐射发射强度是300mV/m, 加上屏蔽机箱后, 辐射发射降为3mV/m, 那么这个机箱的屏蔽效 能是多少dB
答:   这个机箱的屏蔽效能应为40dB。
7、 设计屏蔽机箱时, 应根据哪些因素选择屏蔽材料?
答:  从电磁屏蔽的角度而言, 主要考虑所屏蔽的电场波的种类。 对于电场波、 平面波或频率较高的磁场波, 一般金属都可以满 足要求。 对于低频磁场波, 要使用导磁率较高的材料。
8、 机箱的屏蔽效能除了受屏蔽材料影响以外, 还受哪些因素影响?
答:  受两个因素影响, 一是机箱上的导电不连续点, 例如孔洞、 缝隙等;   另一个是穿过屏蔽箱的导线, 如信号电缆、 电源线 等。
9、 屏蔽磁场辐射源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答:   由于磁场波的波阻抗很低, 因此反射损耗很小, 主要靠吸收损耗达到屏蔽目的, 因而要选择导磁率较高的屏蔽材料。 另 外, 在做结构设计时, 要使屏蔽层尽量远离辐射源 (以增加反射损耗) , 尽量避免使孔洞、 缝隙等靠近辐射源。
10、 在设计屏蔽结构时, 有一个原则是:   尽量使机箱内的电缆远离缝隙和孔洞。 这是为什么?
答:   由于电缆近旁总是存在磁场, 而磁场很容易从孔洞泄漏 (与磁场的频率无关) , 因此当电缆距离缝隙和孔洞很近时, 就会 发生磁场泄漏, 降低总体屏蔽效能。
11、 测量人体的生物磁信息是一种新的医疗诊断方法, 这种生物磁的测量必须在磁场屏蔽室中进行, 这个屏蔽室必须 能屏蔽从静磁场到1GHz的交变电磁场。 我应该怎样设计这个屏蔽室呢?
答:  首先要考虑屏蔽材料的选择问题。 由于要屏蔽频率很低的磁场, 因此要使用高导磁率的材料, 比如坡莫合金。 坡莫合金经

过加工后, 导磁率会降低, 必须进行热处理。 因此, 屏蔽室要做成拼装式, 由板材拼装而成。 事先将各块板材按照设计加工     好, 然后进行热处理, 运输到现场, 小心地安装。 每块板材的结合处要重叠起来, 以便形成连续的磁通路。 这样构成的屏蔽室 对低频磁场有较好的屏蔽效能, 但缝隙会产生高频泄漏。 为了弥补这个不足, 需在坡莫合金屏蔽室的外层用铝板焊接成第二层 屏蔽, 从而屏蔽高频电磁场。
12、 什么是截止波导板 (蜂窝板) ? 需要在什么样的场合下使用它?  使用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答:  截止波导板是由许多截止波导管组成的阵列板, 用于需要较高屏蔽效能和通风量的场合, 使用时要注意蜂窝板与机箱之间 要使用电磁密封衬垫安装, 或焊接起来。
13、 有一台塑料机壳的设备, 电磁辐射超标, 为了使其满足电磁兼容标准的要求, 开发人员在机壳内部用导电漆喷 涂, 结果并没有明显改善。 请分析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答:  可能原来的塑料机箱上孔洞过多、 过大, 产生过于严重的泄漏, 也可能是缝隙不严 (可能是接触不紧, 也可能是在结合处 没有喷导电漆) , 产生泄漏。 另外, 原来机箱上的电缆 (信号线、 电源线)  往往没有良好的滤波措施, 这些电缆可能造成机箱 电磁泄漏。
14、 透明屏蔽窗有哪几种?  使用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答:  有两种, 一种是玻璃夹金属网构成的屏蔽窗, 另一种是在玻璃上镀上很薄的金属膜构成的屏蔽窗。 在使用时, 要注意金属 网或导电镀膜一定要与屏蔽机箱的基本导电件紧密接触。
15、 在CRT显示器的屏幕上使用带金属网夹层的屏蔽玻璃时, 会有令人讨厌的条纹, 怎样减轻这种现象? 答:  将丝网的方向旋转一下, 使纬线与显像管的扫描线之间形成15~20度夹角。
16、 电磁密封衬垫的两个关键特性是什么?  列出尽可能多的电磁密封衬垫种类, 并说明各种产品的适用场合。
答:   电磁密封衬垫必须具备的两个特性是弹性和导电性。 常用的电磁密封衬垫种类有:  指形簧片、 金属网衬垫、 导电橡胶、 导 电布包裹发泡橡胶、 螺旋管等。 除了有切向滑动接触的场合外, 应避免使用指形簧片;  有环境密封要求时, 应使用导电橡胶;  其它场合可使用导电布衬垫, 需要屏蔽的频率不高时, 也可用丝网衬垫;   能够确保不会过量压缩时, 可使用螺旋管。
17、 使用电磁密封衬垫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答:  面板的厚度要适当, 防止在衬垫的反弹力作用下发生形变, 造成更大的缝隙。 面板厚度较薄时, 紧固螺钉需采用较小的间 隔。 设置限位结构, 防止过量压缩。 选择适当的金属材料, 减小电化学腐蚀。
18、 一个屏蔽机箱上, 必须要穿过一根金属杆, 怎样处理才不会破坏机箱的屏蔽效能? 答:  将金属杆的周围通过铍铜簧片与屏蔽基体可靠地搭接起来。
19、 电源线滤波器主要起什么作用?  选型时主要考虑哪些参数?  使用电源线滤波器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答:   电源线滤波器的作用是抑制传导发射电流沿着电源线传播。 选型时要考虑插入损耗 (共模和差模) 、额定电流、 电压、 有 效的频率范围等参数, 使用时要注意安装方法, 必须确保射频接地良好和输入输出隔离, 防止滤波过的导线部分再次受到污染。
20、 为什么电源线滤波器的高频滤波特性十分重要?
答:  如果高频滤波特性不好, 会导致设备的辐射发射超标或对脉冲性干扰敏感。
21、 进行结构电磁兼容设计时, 有一个原则是:   经过滤波的电源线要尽量远离各种信号电缆。 这是为什么?
答:  如果电源线与信号电缆靠得很近, 信号电缆上的高频信号会耦合到电源线上 (特别是已经滤波过的部分) , 造成电源线上 的传导发射超标。
22、 为什么选用电源线滤波器时, 不能一味追求体积小巧?

答:  滤波器的体积主要由滤波器电路中的电感器决定, 较小的滤波器内必须使用体积较小的电感器, 而较小的电感器电感量也 可能较小, 会导致滤波器的低频滤波性能较差。 另外, 滤波器的体积减小, 必要让内部器件相互靠得很近, 这样会降低滤波器 的高频性能。

23、 什么叫滤波器的插入损耗?  用什么方法测量滤波器的插入损耗可以得到最保险的结果?
答:   由于滤波器接入电路而产生的电流、 电压损耗叫做滤波器的插入损耗, 干扰滤波器应对干扰频率的信号有尽量大的插入损 耗。 测量滤波器的插入损耗应采用源和负载阻抗的比值为0.1:100(或反过来) 的条件来测, 这时可以得到最坏条件下的结果 , 也就是最保险的结果。

24、 一般而言, 交流线滤波器可以用在直流的场合, 但是直流线滤波器绝对不能用在交流的场合, 这是为什么?
答:  直流线滤波器中使用的旁路电容是直流电容, 用在交流条件下可能会发生过热而损坏, 如果直流电容的耐压较低, 还会被 击穿而损坏。 即使没有发生这两种情况, 由于一般直流滤波器中的共模旁路电容的容量较大, 因而用在交流的场合会发生过大 的漏电流, 违反安全标准的规定。

25、 信号线滤波器主要起什么作用?  从安装方式上讲有哪些种类?  怎样确定使用什么安装方式的信号线滤波器?
答:  减小信号线上不必要的高频成分 (主要是共模的) , 从而减小电缆的电磁辐射, 或防止电缆作为天线接收空间电磁干扰 , 并传导进机箱。 有线路板上安装和面板上安装两种方式, 需要滤波的频率较低时, 使用线路板上安装的结构;   需要滤波的频率 较高时, 使用面板上安装的结构 。

26、 某根信号线上传输的信号最高频率为30MHz, 测量表明, 这根导线上有120MHz的共模干扰电流, 用共模辐射公式   预测, 只要将这个共模电流抑制30dB, 就可以满足电磁兼容标准的要求, 此时需要几阶的低通滤波电路?
答:  按照题意, 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为30MHz, 而在120MHz的插入损耗要大于30dB。 由于N阶滤波器的插入损耗增加速率   为每倍频程6N (dB), 30MHz至120MHz为两个倍频程, 因此, N阶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若在30MHz, 则在120MHz时插入损耗为 程12N (dB)。 若要使程12N> 30, 则可取N=3, 即低通滤波器的阶数至少为3。

27、 三端电容器为什么更适合于干扰滤波?
答:   电磁干扰的频率往往很高, 因此干扰滤波器的高频特性至关重要, 三端电容器巧妙地利用一个电极上的两根引线电感构成 了T型低通滤波器, 而消除了传统电容器中引线电感的不良影响, 提高了高频滤波特性, 因此三端电容器更适合于干扰滤波。

28、 为什么说穿心电容器是干扰滤波的理想器件?
答:   穿心电容器是一种三端电容器, 但与普通的三端电容器相比, 由于它直接安装在金属面板上, 因此它的接地电感更小, 几 乎没有引线电感的影响。 另外, 它的输入输出端被金属板隔离, 消除了高频耦合。 这两个特点决定了穿心电容具有接近理想电 容的滤波效果。

29、 电磁干扰抑制用的磁芯与传统上用做电感的磁芯有什么不同?  如果两者用错, 会发生什么现象?
答:  传统上用做电感磁芯的材料具有很小的损耗, 用这种磁芯做成的电感损耗很小。 而电磁干扰抑制用的磁芯损耗很大, 用这 种磁芯制作的电感具有很大的损耗, 其特性更接近电阻。 如果两者用错, 均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如果将电磁干扰抑制用的磁芯 用在普通电感上, 电感的Q值会很低, 会使谐振电路达不到要求, 或对需要传输的信号损耗过大。 如果将普通制作电感用的磁  芯用在电磁干扰抑制的场合, 则由于电感与电路中的寄生电容会发生谐振, 可能使某个频率上的干扰增强 。

30、 若一个旁路滤波电容的容量为470pf, 两根引线的长度均为2mm, 这个电容在什么频率上滤波效果最好 (提示:       线的电感按1nH/mm估算) ?
答:   当电容发生串联谐振时, 其阻抗最小, 具有最好的滤波效果。 这个电容的谐振频率为
因此, 这个电容在116MHz的频率处滤波效果最好。

网友:
    perfect !!!  excellent professional precious datas !!!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