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 layout里面鼠标双击失效了。怎么设置能过找回了?

楼主(2022-01-26):
pads layout里面鼠标双击失效了。怎么设置能过找回了?

网友:
把鼠标和键盘重置或者更换英文版;有的是输入法问题,把输入法关掉就好了,我也有过这样的。

网友:
设置View/Toolbars/Customize/Keyboard and mouse点Reset all

网友:
以前也曾遇过这种情况,到现在还弄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