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如何区别PCB电路板质量的好坏?

楼主(2022-01-26):
应该如何区别PCB电路板质量的好坏?

网友:
线路板对标准电路板的厚度是不同的大小,可以测量检查根据自己产品的厚度及规格。

网友:
外部电路板都有油墨覆盖,线路板能起到绝缘的作用,如果板的颜色不亮,少点墨,保温板本身是不好的。

网友:
线路板由于零件较多,如果焊接不好,零件易脱落的线路板,严重影响电路板的焊接质量,外观好,仔细辨认,界面强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线路的线宽、线厚、线距符合要求,以免线路发热、断路、和短路

网友:
最好的方法其实应该是应该设计OQC板卡或者去上电去验证最稳妥;但是如果单从外观去判断的话,个人觉得可以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