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损坏失效频发

楼主(2022-01-26):
一款控制板芯片使用的是赛普拉斯的CY9BF114RPMC-G-JNE2(cypress),电源输入5V,线路上有TVS保护(5V,50A,0.4A,400W,-),为啥TVS没坏,芯片坏了,5V和GND击穿短路了,供电用的DC/DC(TPS54331DR)会是什么原因,有哪些可能?

网友:
静电、浪涌

网友:
不一定加了TVS就不会损坏,5V和GND短路了是表象,继续分析,看看是哪部分电路导致的,再做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