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宽长比是什么

楼主(2022-01-26):
我用的高教4版,根本没提这个概念,但题里有,是两个MOS管做镜象电流源,两个S端接地,D端接直流电源,两者Id成比例关系1:2,问两个MOS的宽长比。
一个MOS管的D端接恒流源Id 另一个Id做镜像,因为不知道宽长比是什么,简单的题也没法做

网友:
mos管没有宽长比,mos管的VGS越负(绝对值越大),沟道的导通电阻越小,电流的数值越大。

MOS晶体管可分为N沟道与P沟道两大类, P沟道硅MOS场效应晶体管在N型硅衬底上有两个P+区,分别叫做源极和漏极,两极之间不通导,源极上加有足够的正电压(栅极接地)时,栅极下的N型硅表面呈现P型反型层,成为连接源极和漏极的沟道。

改变栅压可以改变沟道中的空穴密度,从而改变沟道的电阻。这种MOS场效应晶体管称为P沟道增强型场效应晶体管。如果N型硅衬底表面不加栅压就已存在P型反型层沟道,加上适当的偏压,可使沟道的电阻增大或减小。这样的MOS场效应晶体管称为P沟道耗尽型场效应晶体管。

网友:
    宽长比是 MOS 管的导电沟道的宽与长的比,宽长比越大,MOS 管的 Id 就越大,也就是宽长比与 Id 成正比。具体公式可以去查书。
    电流镜的 Id 比例是 1:2,那么两个 MOS 管的宽长比的比(注意是两个宽长比的比)应该也是 1:2,因为如上所述 Id 与宽长比成正比。
    所以如果 MOS1 的宽长比为 10, 那么 MOS2 的宽长比应该为 20,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