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Keil中的软件仿真和硬件仿真设置

楼主(2022-01-26):
一、软件仿真

Keil有很强大的软件仿真功能,通过软件仿真可以发现很多将要出现的问题,Keil的仿真可以查看很多硬件相关的寄存器,通过观察这些寄存器值的变化可以知道代码有没有正常运行。这样可以避免频繁下载程序,延长单片机Flash寿命。

开始仿真之前,先配置一些选项。

在工程设置里设置好芯片型号和晶振频率。

第一步:

第二步:

在“Debug”选项卡中选择“Use Simulator”,表示使用软件仿真;选择“Run to main()”则表示跳过汇编代码,直接跳转到main函数开始仿真。设置下面的“Dialog DLL”项为“DARMSTM.DLL”和“TARMSTM.DLL”;parameter项为“-pSTM32F103C8”,用于设置支持STM32F103C8的软硬件仿真。

第三步:

点击开始仿真,这个时候会多出来一个工具条,就是Debug工具条。

1:复位,其功能等同于硬件上按复位按钮,相当于实现了一次硬复位。按下该按钮后,代码会重新从头开始执行。2:执行到断点处,按按钮用来快速执行到断点处,有时候并不需要观看每步时怎么执行的,而是想快速执行到程序的某个地方看结果,这个按钮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前提是已在查看的地方设置了断点。3:停止运行,此按钮在程序一直执行的时候变为有效,可以使程序停止下来进入到单步调试状态。4:执行进去,该按钮用来实现执行到某个函数里面去的功能,在没有函数的情况下等同于执行过去按钮。

5:执行过去,在碰到有函数的地方,通过该按钮就可以单步执行过这个函数,而不进入这个函数单步执行。6:执行出去,该按钮是进入了函数单步调试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不必再执行该函数的剩余部分了,通过该按钮就直接一步执行完函数余下的部分,并跳出函数回到函数被调用的位置。

7:执行到光标处,该按钮可以迅速使程序运行到光标处,与执行到断点处按钮功能类似。8:汇编窗口,通过该按钮可以查看汇编代码,这对分析程序很有用。9:堆栈局部变量窗口,通过该按钮可以显示Call Stack+Locals窗口,显示当前函数的局部变量及其值,方便查看。10:观察窗口,MDK5提供2个观察窗口(下拉选择),该按钮按下则弹出一个显示变量的窗口。输入想观察的变量或表达式,即可查看其值,是很常用的调试窗口。

11:内存查看窗口,MDK5提供4个内存查看窗口,按下按钮,则弹出一个内存查看窗口,可以在里面输入要查看的内存地址,然后观察这一片内存的变化情况。12:串口打印窗口,MDK5提供4个串口打印窗口。按下该按钮,则弹出一个类似串口调试助手界面的窗口,用来显示从串口打印出来的内容。13:逻辑分析窗口,该图标下面有3个选项,一般用第一个,也就是逻辑分析窗口。通过SETUP按钮新建一些IO口,于是可以观察这些IO的电平变化情况,并以多种形式显示出来,比较直观。14:系统查看窗口,该按钮可以提供各种外设寄存器的查看窗口(通过下拉选择),选择对应外设即可调出该外设的相关寄存器表,并显示这些寄存器的值,方便查看设置是否正确。

二、硬件仿真

硬件仿真则是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中,进行的仿真,是程序实际在单片机中运行的情况。

需要选择后面那个选项,然后在下拉单里选择自己的仿真器。然后后面步骤和软件仿真一样。

注:要在逻辑硬件仿真里使用逻辑分析仪之类的工具,要开“Trace”

网友:
单片机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