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6版本,在原理图中想添加room属性,编辑元件属性,在filter by里找不到...

楼主(2022-01-26):
cadence 16.6版本,在原理图中想添加room属性,编辑元件属性,在filter by里找不到cadence-allegro选项?是哪里没有设置好?还是软件破解不成功的原因?

网友:
加room属性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PCB中设置,一种是在原理图中。 1,在PCB中。导入网表后,在allegro页面中,选择edit---properties编辑属性,在右侧的find选项栏下方find by name上选symbol(or pin),点击more,然后选中自己想要编辑的对象,点apply,在左侧弹出的下拉列表中,选room,给它命名,apply。。然后在allegro中,画出room区域,setup ---outline---room outline,加进去后,在place--quick place,选place by room ,再place即可~ 2,在原理图中。选中功能电路的所有模块,然后编辑属性。在上面的filter by选项中,选择cadence allegro,下面是选parts,然后找到room,给它取名赋值。然后上面的filter by返回到current properties,就能看到room属性了。然后重新生成网表。回PCB中,重新导入网表。再画出room区域,setup ---outline---room outline,在place--quick place,选place by room ,再place即可~ 这个主要是比较细化时用的,我个人还是觉得全部都摆进来比较好,然后在move命令激活的情况下,在右下角输入名字来寻找元件,即可放置。 若觉得元件放完后线太多,可在display中选blank rats---all即可将它们都隐藏

网友:
可以手动自己添加,点中color那一排右键,filters---Add filter 输入你想要的内容(cadence allegro),即可

网友:
room属性,感觉没有什么意思,

网友:
Room在什么情况下用呢?若是为了布件时一块一块的放到一起,那就直接用原理图来与PCB互连,然后删掉那一部分,再调出来就可以呀,更快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