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插件的用途及种类型号大全

楼主(2022-01-26):
    接插件也称连接器,它是实现电路器件、部件或组件之间可拆卸连接的最基本的机械式电气连接器件。常用的接插件包括各种插头(插件)、插座(接件)与接线端子等,其主要功能是传输信号和电流,并可控制所连接电路的通或断。
        接插件种类很多,外形各异,应用十分广泛,其性能好坏直接关系和影响到整个电路系统的正常工作。下面仅对最常用的接插件进行介绍。

    种类及用途

        接插件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用于电子电器与外部设备连接的接插件,另一类是用于电子电器内部电路板与电路板、电路板与器件或组件等之间线路连接的接插件。如果按形式不同,可分为单芯插头和插座、二芯插头和插座、三芯插头和插座、同轴插头和插座、多极插头和插座等。按用途不同,又可分为音频、视频插头和插座、印制电路板插座、电源插头和插座、集成电路插座、管座、接线柱、接线端子和连接器等。
        常用接插件的实物外形如图31-1所示,下面分别对其功能和用途进行简单介绍。

        (1)接线柱
    接线柱常用于电子电器与外部设备之间的连接,其外形如图31-1 (a)所示,它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图左边的普通接线柱,其特点是可直接把连接导线的接头通过紧固螺帽压在接线孔中;另一种是图右边的香蕉插头、插座,其特点是将连接导线焊在插头上,再与插座插接到一起。由于插头上面的弹簧片形似香蕉,故该接线柱又被称作“香蕉插头、插座”。
    (2)接线座
        接线座主要用于电子电器内部电路板与电路板、电路板与器件或组件之间线路的连接,其外形如图31-1 (b)所示,它可分为电路板焊接型和双向接线型(纯接线型)两种形式:电路板焊接型的一端做成焊脚,可直接将接线座焊接在电路板上面,另一端通过紧固螺丝钉将连接导线的接头紧固在接线孔中。这种接线座一般以两组接线为单元座,同一规格的产品可根据需要组合(套接)成任意组数接线的接线座。双向接线型的两端结构完全一样,均通过相应的紧固螺丝钉将连接导线(一进一出)的接头紧固在相应的接线孔中。这种接线座通常以12组(或更多组)接线为单元座,使用时可根据需要的组数任意切割。由于多组接线座的外形呈长条状,所以经常将这样的接线座称之为“接线排”。
    (3)音频插头、插座(孔)
    这类接插件主要分二芯插头、插座和三芯插头、插座两种,它可方便地实现音响设备与外部设备(如耳机、话筒等)之间的随时连接或断开,其外形如图31-1(c)所示。顾名思义,二芯插头、插座能够同时接插双线连接的设备,适合于传送单路音频信号,三芯插头、插座能够同时接插三线连接的设备,适合于传送立体声(双声道)音频信号。为了实现插头插入插座后音响设备内部电信号的自动转接(比如,耳机接入时,机内扬声器必须自动断开),二芯插座兼有单自动开关功能,三芯插座兼有双自动开关功能,这样对应插座的接线脚数目分别为3和5,使用时有信号传输和开关控制之分,不可混淆。音频插头、插座常用的规格有Φ2.5mm、Φ3.5mm、Φ6.35mm(指插头电极外直径,也就是插座口径)等,一般音响设备的话筒和耳机采用Φ6.35mm的插头和插座,小型音响设备通常采用Φ2.5mm或Φ3.5mm的插头和插座。
        (4)低压电源插头、插座
    这类接插件是在音频二芯插头、插座的基础上改进而来,专门用于各种小型电子设备与配套外接电源的插接,其外形如图31-1(d)所示。与音频二芯插头、插座的最大区别在于,该插头形状为管状,内.外侧分别作为电源的两个电极,这从根本上避免了音频二芯插头在插入插座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瞬间短路(指插头两极)的现象;插座电极则与插头的管状电极相匹配,亦兼有自动开关功能,可在外接电源插头插入插座时,自动切断机内供电电源。
    (5)交流电源插头、插座
        这类接插件分二极电源插头、插座和三极电源插头、插座两大类,在各种电子电器设备中专门用来传输220V交流电,其常用的产品外形如图31-1 (e)所示。需要指出的是,这类接插件种类规格比较多,就机装式插座而言,有些插座为电源输出型插座,可插入普通家用电器的插头;但大多数插座为电源输入型插座,不能够插入电极外露的普通插头,只能插入与之匹配的非电极外露型插头(即输出型插头)。
        (6)电路板专用接插件
    这类接插件由可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的插座和接有传输电线的插头两部分组成,它有多种规格,可分为单引线和多引线两大类,其常见的产品外形如图31-1(f)所示。这类接插件的特点是使用灵活、占据面积小、插拔方便等。其结构是插头(或插座)内有接
线金属片,插座(或插头)内有引线接线针。对于多引线接插件,为了防止插头插错方向,每对插头、座都有相对应的定位挡,或各电极的中心距有意设计不同(结构呈非对称性),这样插头就只有在规定的方向上才能插入插座,反向或移位都不能插入插座。

        (7)印制电路板插座
        这种专用的插座外形如图31-1 (g)所示,与之匹配的“插头”实际上是应用电路板。该插座在各种仪器、仪表和计算机中被广泛采用,它有很多规格,可分单排(用于单面印制电路板)和双排(用于双面印制电路板)两大类,其引脚数目有多种,引脚间距有多种规格。这种插座上面一般都设有定位槽,有些还设有开启键和锁紧键。
    (8)集成电路插座
    该插座是为配合集成电路的使用而设计的,其外形如图31-1 (h)所示。这种专用插座除了最常见的双列直插封装形式外,还有单列直插、四列直插等多种封装形式,其具体规格与对应的集成电路相适应。实际应用时,插座直接焊接在印制电路板上,集成电路则通过其引脚直接插入插座内。这样的好处在于,在印制电路板上免焊接集成电路,给维修和更换集成电路都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9) USB接口
    USB是英文Universal Serial Bus的缩写,中文含义是“通用串行总线”。它是1 994年年底由英特尔、康柏、IBM和Microsoft等多家公司联合提出、并首先应用在PC领域的接口技术。由于USB接口具有数据传输速度快、支持热插拔、连接灵活、独立供电等优点,近年来,在各种数码产品中得到广泛应用。常用USB接口的外形如图31-1 (i)所示,它由对口接插的公插(公口)和母插(母口)两部分组成,分机内安装型和机外接线型两种。机内安装型的引脚(通常4个引脚、两个固定脚)可直接焊接在印制电路板上,机外接线型通常将焊接好四芯引线的公插或母插用塑料一次性压封而成。无论是机内安装型还是机外接线型,其公插均可对口插入母插内,使用非常灵活、方便。

        主要参数

        接插件种类很多,功能不一,反映产品性能的参数项有时并不完全相同。但下面的基本参数项具有共性,使用者必须掌握。
        ①额定电压。指在长期安全工作的前提下,接插件所允许接入的最高电压。
        ②额定电流。指在长期安全工作的前提下,接插件所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
        ③接触电阻。指接插件在接通状态(如插头插入插座内)时,各“接触对”电极之间所存在的电阻值。常用接插件的接触电阻值一般在0.030Ω( 30mΩ)以下,此值越小越好。
        ④绝缘电阻。指接插件各电极之间及各电极与外壳之间所具有的最低电阻值。一般绝缘电阻值应在50MΩ以上,此值越大越好。
        ⑤分离力(拔出力)。指插头或插针拔出插座或插孔时,所需要克服的摩擦力,此参数 表示接触极之间的压力大小,一般压力越大,可靠性也越高。
        ⑥寿命。这是指接插件在正常条件下所能工作的有效时间,常用插拔次数来表示。普通 接插件的使用次数在200 - 10000次。

        型号命名
    国产接插件的型号命名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过各厂家的命名基本上都遵循和延用了早期行业所制定的标准,其型号大致上都由4部分组成,格式和含义如图31 -2所示。第1部分用字母表示产品类型,如“CS”表示音频插头(插塞),“CK”表示音频插座(插孔),“CT”表示电源插头,  “CZ”表示电源插座,  “SZ”表示集成电路专用插座、  “CA”或“CZJ”、  “CY”表示低频簧片式矩形接插件,  “CX”表示低频圆形接插件、“CD”表示低频针孔式矩形接插件。第2部分用字母表示产品大小(有些型号省略了该字母),通常用字母“X”代表“小型”,无字母则表示菲小型。第3音B分用数字表示电极数目,也有一些产品用字母表示种类或安装形式,如用“D”表示电源型接插件,用“Y”表示圆型电极等。第4部分用字母和数字表示产品其他规格、种类或序号等,具体由各厂家自行规定,一般无规律可循,表现形式五花八门。
    产品标识

        各种接插件由于外形跟其他元器件有明显的差异,所以从外观就能一眼识别出来。一般接插件都由插头、插座两部分构成,两部分的接插电极数目是一致的,不过对于带有开关功能的插座,其引脚数要多于对应插头,使用时应分清楚各引脚的功能。如果无法观察清楚或手头无厂家提供的接线图,可借助万用表欧姆挡进行判断。

        三芯带有双自动开关功能的音频插头、插座,各接线端的功能如图31-3 (a)所示,在使用时不可混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外形和构造的不同等原因,这类产品的插座尽管其功能相同,但引脚排列并不完全相同,识别时应加以注意。

        具有3个电极的220V交流电源插头、插座,除了一极接相线(L)、一极接零线(N)外,剩下的非对称电极要求接地线(E)。这3个电极的接线是有规定的,如图31-3( b)所示。为了避免接线发生差错,插头、插座的相应电极旁边一般都标有接线符号,使用时应注意识别,并正确接线。

        集成电路插座的各电极排序规则跟集成电路完全一致,如图31-3 (c)所示。印制电路板插座、电路板专用接插件等,一般均在适当位置标出引脚序号,使用时应注意识别。

        USB接口有4个电极引脚,其中间两个电极规定传送数据(-DATA和+DATA)信号、两边的两个电极分别用于传送电源( Vcc)和接通电路地端(GND),如图31-3 (d)所示,使用时应遵循这一接线规定。

        电路符号

        常用接插件在电路图中的表示符号如图31-4所示。注意:多个电极的插头、插座分别通过虚线连接起来,表示一个完整的接插件。

        接插件的一般文字符号为“X”,为了区分,常用“XP”表示插头,用“XS”表示插座,用“XB”表示连接片。当同一个电路图中出现多个接插件时,可按习惯在文字符号后面加上数字编号,以示区别。

网友:
    之前硬件设计中经常用到白色接插件

网友:
    接插件主要用于数据之间的传输,每种型号的接插件应用的场合不同,选型就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