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一个简单的FDCE模块vivado实现后的功能不符合预期

楼主(2022-01-26):
我自己做了一个小模块,来实现检测输入信号的上升沿的功能。VCS和Vivado synthesis post timing仿真运行都符合预期,但是生成的bit文件下载到FPGA则不对。fpga平台是avnet的ultra96,使用的是zynq ultrascale芯片。veriloG代码如下:
    module find_risedge(input data, output data_r);
    reg data_r = 1'b0;
    always @(posedge data or posedge data_r) begin
    if(data_r)
      data_r <= #32 0;
    else if (data)
      data_r <= 1;
    end
    endmodule
    调用module的代码如下:

    find_risedge uut_clk_risedge(clk_13p56m, clk_13p56m_re);
find_risedge uut_data_risedge(data_rx_change, data_rx_change_re);
vivado synthesis post timing仿真结果:

    下载到FPGA运行后的结果:

网友:
    //------问题结尾描述没结束嚒?
    代码问题。(你的代码既然可以仿真通过,逻辑上没有大问题)
    你使用#32这种格式赋值,仿真没有问题,但是它不支持实际综合布线运行。
    //------建议
修改代码,增加计数模块。

网友:
    换句话说,你的代码运行结果是:
输出实际一直是0或者1,且状态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