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直流换挡电路设计方案

楼主(2022-01-26):
请问设计一种电压表能够进行交直流检测, 直流检测范围0~20v、0~200v、0~400v;交流检测范围0~12v、0~120v、0~220v,硬件以AT89S52和ADC0809等构成,一般常用什么样的电路实现交直流切换啊?

网友:
用继电器切换最方便。

网友:
1.电压表用转换开关
2.如果是点动按钮操作, 需要接CPU判断,最好用无触点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