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易碎标签原理及应用

楼主(2022-01-26):
    传统防伪技术一般使用印刷防伪,防伪标签可复制可转移动。不但没有起到防伪作用,反而被不良商家复制在造假,更多次、假产品流入市场,形成恶性循环。RFID与防伪技术的结合引用,国内市场的假冒产品进一步得到遏制。使用RFID易碎防伪技术,其电子标签有内嵌的芯片,而且是编号或者是商品编码信息,该编码只能被授权的读写设备所识别。
FID易碎标签采用特制易碎纸和防转移胶水,标签天线去除PET层,实现RFID易碎标签粘贴后无法正常剥离,防转移防撕的效果。其贴在物品上后,再揭起来天线就会自动断裂,故而其起到防伪的作用,主要应用于名贵物品、烟草、名酒等防伪溯源领域。
FID易碎标签可有效防止加热转移;独创的双面天线线圈采用高精度铝蚀刻,相对比印刷天线标签、半印刷半铝(铜)蚀刻天线标签,保证了产品之间的一致性,提高了标签的品质;标签中铝与铝之间距离相对一致且不易断裂,保证了标签内相对一致的电阻率,使得标签信息传递、读写稳定而快速。
      这也使得RFID易碎标签在紫外线、高温等恶劣环境下仍然能够稳定工作;同时RFID易碎标签耐弯折,不易损坏,保存时间更长久。结合目前流行的二维码防伪印刷等技术实现多重防伪并用,真正实现消费者举手可查的RFID防伪溯源。

网友:
    RFID易碎热标签可以防止加热时候的转移

网友:
    普 通 的RFID系 统 识 别 距 离 受 标 签 方 向 性、标签数目、标签天线、发射功率及通信环境等影响。排除以上提到的不确 定因素,无芯片标签RHD系统的阅读器读写距离主要由两方面决定: (1)标签激活功率一标签能从入射电磁波中提取足够的能量以供应其微芯片 正常工作; (2)阅读器的灵敏度一来自标签的已调制后向散射信号足够强使得阅读器解 调出的信号能满足用户指定的信噪比的要求。 由于所设计的为无芯片RFID电子标签,不需要从入射电磁波中提取能量 供 应 芯 片 工 作 ,所 以无 芯 片RHD系 统 的 识 别 距 离 取 决 阅读器接收机的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