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1原理图导PCB报错

楼主(2022-01-26):
请教各位,AD21原理图导PCB出现下图报错,现在搞不定了,求帮忙!

楼主:
回图片如下

网友A:
原理图删除了J2这个器件,但是导网表的时候发现删不掉是么,检查一下PCB里面J2是不是被锁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删除了J2这个器件,但是导网表的时候发现删不掉是么,检查一下PCB里面J2是不是被锁住了

多谢指导,我去试试看

网友:
我想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