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数字功放工作原理以及应用电路介绍

楼主(2022-01-26):
近几十年来,A类、B类、AB类音频功率放大器(额定输出功率)一直占“统治”地位,所用器件从电子管、晶体管到集成电路;电路组成从单管到推挽电路;电路形式从变压器到OTL、OCL、BTL。这类功放的的最大缺点是效率低:A类音频功率放大器的最高工作效率为50%、B类音频功率放大器的最高工作效率为78.5%、 AB类音频功率放大器的工作效率则介于两者之间。但是无论A类、B类还是AB类音频功率放大器,当它们的输出功率小于额定值时,效率就会明显降低,在播放动态的语言、音乐时,平均工作效率只有30%左右。
1、专业数字功放韩国NF-NTP8835
2、专业数字功放韩国NF-NTP8849
3、专业数字功放韩国NF-NTP8918
专业数字功放工作原理以及应用电路介绍:
音响系统中使用的二声道三维环绕声系统有SRS 、Spatializer 、Q Surround 以及虚拟杜比环绕声系统。
音响系统中使用的数码环绕声系统有杜比数码系统和DTS 系统等,两种系统音频信号的记录与重放均为独立六声道。
杜比定向逻辑环绕声解码系统是经过杜比编码处理过的左、右二声迹信号调节还原成四声道音频信号。
电子音量控制集成电路是采用直流电压或串行数据控制的可调增益放大器,其内部一般由衰减器、锁存器、移位寄存器和电平传唤电路组成。
扬声器保护集成电路可以在音频功放芯片出现故障、过载或过电压时将扬声器系统与功放电路断开,从而达到保护扬声器和功放电路的目的。扬声器保护集成电路内部一般由检测电路、触发器、静噪电路及继电器驱动电路等组成。
电子转换开关集成电路是采用直流电压或串行数据控制的额多路电子互锁开关集成电路,内部一般由逻辑控制、电平转换、锁存器、模拟开关等组成。

网友:
    AB类功率放大器在音频中还是主力

网友:
    这种放大器对噪声要求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