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不稳定

楼主(2022-01-26):
电脑 WIN7-64位旗舰版,现已经成功安装pads9.3
为什么断开网络PADS可以正常打开,连接网络后就打不开。
若打开后在连接网络,CPU和风扇严重背负荷,直至PADS
无响应。不得不关闭PADS。
     等高人指导。。。。。。

网友:
你装一下XP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正因为如此不稳定,才急着出来个psda9.3.1了啦,然后又出来pads9.4了,紧接着又出来个9.4.1了,哎!到网上下9.4.1吧

网友:
    确定最新不是 VX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