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转5V(1A电流)电源什么方案较好

楼主(2022-01-26):
现在想做个24V转5V/1A输出能力的电源方案,成本不超过20块,不要加散热片;7805肯定不行热太厉害,不知道LM2576怎么样,不加散热片能不能搞定,哪位还有更好方案吗,谢谢啦!

网友:
用LM338吧,最大5A电流,电路简单

网友:
这个感觉不太好找  有很多线路或者IC都是要配散热片的  还有楼主可以靠设备外壳做散热片的 没有必要单独加的

网友:
LM2576可以,老了点,但可以。愿意用新的话,TI有推荐LMR33630。

网友:
太贵了,10块以内还可以

网友:
    SY8213FCC可以试试看

网友:
    这个还得看使用环境,如果是整机入口还得考虑电源浪涌、静电防护等,1A的电流不加散热对pcb的散热能力有一定要求。

网友:
    不能用LDO,温度太高。选DC-DC,随便选一颗国产的,便宜的芯片几毛钱。

网友:
    用DC-DC方案吧,这么大压差用LDO估计很热。

网友:
    怎么画板子

网友:
    搞好了吗?

网友:
    可以在ti官网上试试 有芯片的推荐及价格 网址:https://webench.ti.com/power-designer/switching-regulator

网友:
    可以在ti官网的WEBENCH® Power Designer 自动设计 设计的芯片有参考价格 网址:https://webench.ti.com/power-designer/switching-regulator

网友:
下面有价格 只不过是美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