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各位大神幫幫忙寫CHECK裸銅SKILL

楼主(2022-01-27):
    有沒有skill可以幫忙檢查SOLDERMASK層別檢查

    一塊SOLDERMASK有兩種訊號的時候被檢查出來DRC的小SKILL幫手
    如圖

    拜託我可以貢獻全部48個貢獻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廠DRC已經有了, 打開它吧...........

    這個平常不會去打開它,想最後的時候用SKILL去解決 不然打開會有很多正規的DRC

网友B:
    给你写了一个。
    只能检查“BOARD GEOMETRY/SOLDERMASK和PACKAGE GEOMETRY/SOLDERMASK”层的shape与“ETCH/top和ETCH/bottom”层的shape和cline的重合。
    希望能帮到你。
    我没有详细测试,有问题请反馈。
    命令chksmn

    未加密。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写了一个。
    只能检查“BOARD GEOMETRY/SOLDERMASK和PACKAGE GEOMETRY/SOLDERMASK”与“ETCH/top和ETCH ...

    非常感謝您!!!我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写了一个。
    只能检查“BOARD GEOMETRY/SOLDERMASK和PACKAGE GEOMETRY/SOLDERMASK”与“ETCH/top和ETCH ...

    db大:剛剛嘗試了~大致上很好使用!需要請您在幫忙2點增加

    1.除了給座標旁邊可以顯示net name嗎?

    2.2個不同net shapes在同一處soldermask也可以抓出來嗎?不需要過濾!

网友B:
引用 楼主:
    db大:剛剛嘗試了~大致上很好使用!需要請您在幫忙2點增加

    1.除了給座標旁邊可以顯示net name嗎?

    已更新楼上的代码和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更新楼上的代码和附件。

    感謝DB大大對上狀況後非常完美了!!CHECK實用性很高!

    這樣MOTHER BOARD就不用肉眼一個一個去看了!

    還有請問您之前有寫過自動挖白漆的SKILL嗎?

    當SOLDERMASK壓到白漆可以撈掉5MIL 例如測試點VIA壓到白漆 點選後SOLDERMASK可以自動挖5MIL的SAPC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DB大大對上狀況後非常完美了!!CHECK實用性很高!

    這樣MOTHER BOARD就不用肉眼一個一個去看了!

    没写过,这个我得思考一下怎么写,还没有完整的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写过,这个我得思考一下怎么写,还没有完整的头绪。

    DB大大:
    剛發現初稿CLINE可以檢查出來同一塊SOLDERMASK 不能檢查出來SHAPES

    更新後:

    SHAPES可以檢查出來但是初稿的CLINE檢查出來的NET有少,且測試新增的CLINE和SHAPES加上去也沒有被抓出來新增

    初稿測試新增CLINE是可以被檢查出來新增有問題的!

    請問是哪裡需要修改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DB大大:
    剛發現初稿CLINE可以檢查出來同一塊SOLDERMASK 不能檢查出來SHAPES

    有截图吗,我构造一个类似的场景调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截图吗,我构造一个类似的场景调试一下。

    我馬上錄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截图吗,我构造一个类似的场景调试一下。

    初稿CLINE是可以偵測到這些NET有跨到裸銅更新後 CLINE就只有一條可以偵測到

    SHPAES也是 新增的就沒有顯示出來

    在板子上方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大小受限制

楼主:
    以下是新增的地方上方只要是CLINE或是SHAPES 都不會被抓出來!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下是新增的地方上方只要是CLINE或是SHAPES 都不會被抓出來!

    這是背面的 多點

网友B:
    可能我需求没理解对。是说soldermask下面只有一条线也需要标出来?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我用到了一个和视图缩放相关的函数,你把视图放大再放大,然后再测试一下,看看结果是否一样。我这边测试的结果是,如果solder下面有2条cline或者2个shape或者1条cline和1条shape都能检测出来。

    另外你用的allegro版本是?

楼主:
    17.2版本
    solder下面只要有2条cline或者2个shape以上都在同一塊solder上 都要能被檢測出來!需求是這樣的
    初版 cline是有被檢測出來的 但是把shape加上去後 就有些地方有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需求没理解对。是说soldermask下面只有一条线也需要标出来?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我用到了一个和视 ...

    剛剛試過放到最大 縮到最小 上面的line還是抓不到

    請問您有line嗎?我是否可傳檔案給您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需求没理解对。是说soldermask下面只有一条线也需要标出来?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我用到了一个和视 ...

    初版的 三條線 只有抓到2條!右邊那條沒抓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試過放到最大 縮到最小 上面的line還是抓不到

    請問您有line嗎?我是否可傳檔案給您測試

    id db-_-
    看看能不能加上~

楼主:
    初版的top 上面那條有抓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 db-_-
    看看能不能加上~

    line id:pkron0512

    或是給我您的!!

    line 或 skype

    感謝!

网友B:
    测试的太细致了。强!V1.3已同步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的太细致了。强!V1.3已同步上传

    V1.3已同步上传  版本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拿三個SKILL問我.
    1.SOLDERMASK有兩種訊號的時候被檢查.
    有坐標,能直接到位置,沒DRC標誌,沒違規說明, ...

    1、我没画过PCB,第一条没看明白。

    2、文字置中好弄。但是源码不是我写的,在别人的基础上修改需要花点时间看看别人的代码。

    3、测试点避让,加上pin的过滤即可。

网友:
    4楼。不知道为啥下载附件这么贵噢。

网友:
    我还以为你们两是同事呢

网友(2022-09-29):
    非常感謝DB大大,剛好也遇到相同問題,很實用的SKILL!

网友(2022-10-29):
    請問也下載來學習 謝謝樓主與db大大

网友:
    db大大您好
    我下載了您這skill覺得非常實用

    但是我想請您幫忙在增加check via的部分

    這樣一來就更完善了 謝謝您的熱情幫忙

    感謝

网友(2023-10-12):
    很久以前写的了,效率有点低,但是多等会儿还是能检查出来的,有能力的可以自己优化一下。

    v1.4.1 显示via层,修增length计数问题
    v1.4 增加via

    1. ;;v1.4.1 显示via层,修增length计数问题
    2. ;;v1.4 增加via
    3. ;;v1.3 修正net网络名显示
    4. ;;v1.2 显示所有重叠的元素
    5. ;;v1.1 增加shape比对,增加net名/当前层显示
    6. ;;v1.0 初稿
    7. ;;check_solder_of_mul_net.il
    8. ;;指令: chksmn
    9. ;;功能:检测一个solder是否覆盖多个net(cline、shape、via)
    10. ;;描述:v1.4.1
    11. ;;

    12. axlCmdRegister("chksmn" 'dbCheckSolderOfMulNet)

    13. procedure(dbCheckSolderOfMulNet()
    14. (let (visList tmpFile res1 res2)

    15.         visList = axlVisibleGet()        ;保存视图
    16.         tmpFile = axlTempFile()
    17.         res1 = _dbCheckSolderOfMulNet("TOP" tmpFile)
    18.         res2 = _dbCheckSolderOfMulNet("BOTTOM" tmpFile)
    19.         if(res1 || res2 then
    20.                 axlVisibleDesign(nil)                ;关闭全部层
    21.                 axlVisibleLayer("ETCH/TOP" t)        ;开启这层
    22.                 axlVisibleLayer("VIA CLASS/TOP" t)        ;开启这层
    23.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SOLDERMASK_TOP" t)                ;开启这层
    24.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SOLDERMASK_TOP" t)        ;开启这层
    25.                 axlVisibleLayer("ETCH/BOTTOM" t)        ;开启这层
    26.                 axlVisibleLayer("VIA CLASS/BOTTOM" t)        ;开启这层
    27.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SOLDERMASK_BOTTOM" t)                ;开启这层
    28.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SOLDERMASK_BOTTOM" t)        ;开启这层
    29.                 axlUIWExpose(axlUIViewFileCreate(tmpFile "Solder of multi net CHECK" t))        ;显示文件
    30.                 axlTempFileRemove(tmpFile)        ;删除临时文件
    31.         else
    32.                 axlVisibleSet(visList)        ;还原视图
    33.                 printf("No intersectional shapes, vias or lines.")
    34.         )
    35.         axlVisibleUpdate(nil)                ;显示生效
    36. ))

    37. procedure(_dbCheckSolderOfMulNet(layer tmpFile)
    38. (let (i j clinePoly clinePolys shapePoly intersectionPoly pf pt1 pt2 etchLayer viaLayer boardLayer packageLayer res pointList netCnt)
    39.
    40.         pf = outfile(tmpFile "a")                ;创建临时文件,并打开

    41.         ;;获取所有cline,shape,via
    42.         etchLayer = strcat("ETCH/" layer)
    43.         viaLayer = strcat("VIA CLASS/" layer)
    44.
    45.         axlVisibleDesign(nil)                ;关闭全部层
    46.         axlVisibleLayer(etchLayer t)        ;开启这层
    47.         axlVisibleLayer(viaLayer t)        ;开启这层
    48.         axlClearSelSet()                ;清空选择
    49.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CLINES" "SHAPES" "VIAS") ?onButtons `("noall" "CLINES" "SHAPES" "VIAS"))        ;设置find过滤器
    50.         axlAddSelectAll()        ;添加所有元素
    51.         foreach(i axlGetSelSet()        ;所有cline/shapes转成多边形
    52.                 clinePoly = axlPolyFromDB(i)
    53.                 foreach(j clinePoly
    54.                         clinePolys = cons(j clinePolys)        ;存储cline的所有poly
    55.                 )
    56.         )
    57.
    58.         ;;获取所有shape
    59.         boardLayer = strcat("BOARD GEOMETRY/SOLDERMASK_" layer)
    60.         packageLayer = strcat("PACKAGE GEOMETRY/SOLDERMASK_" layer)
    61.         axlVisibleDesign(nil)                ;关闭全部层
    62.         axlVisibleLayer(boardLayer t)        ;开启这层
    63.         axlVisibleLayer(packageLayer t)                ;开启这层
    64.         axlClearSelSet()                ;清空选择
    65.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SHAPES") ?onButtons `("noall" "SHAPES"))        ;设置find过滤器
    66.         axlAddSelectAll()        ;添加所有元素
    67.         axlVisibleDesign(nil)                ;关闭全部层
    68.         axlVisibleLayer(etchLayer t)        ;开启这层
    69.         axlVisibleLayer(viaLayer t)        ;开启这层
    70.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CLINES" "SHAPES" "VIAS") ?onButtons `("noall" "CLINES" "SHAPES" "VIAS"))        ;设置find过滤器
    71.         fprintf(pf "%s LAYER:\n" layer)
    72.         foreach(i axlGetSelSet()
    73.                 shapePoly = axlPolyFromDB(i)        ;每个shape转成多边形
    74.                 intersectionPoly = axlPolyOperation(shapePoly clinePolys 'AND)        ;shape与cline进行与操作
    75.                 when(length(intersectionPoly) >= 2        ;数量大于2,就检查net名
    76.                         axlClearSelSet()
    77.                         pointList = nil
    78.                         foreach(j intersectionPoly
    79.                                 axlAddSelectPoint(caar(j->vertices))        ;有重叠的地方,通过选择来确定坐标和网络名
    80.                                 pointList = cons(caar(j->vertices) pointList)        ;坐标存起来
    81.                         )
    82.                         pointList = reverse(pointList)
    83.                         when(length(unique(axlGetSelSet()~>net~>name)) != 1        ;如果所有重叠的cline和shape网络名一样就不处理
    84.                                 netCnt = 1
    85.                                 foreach(j axlGetSelSet()
    86.                                         fprintf(pf "net%d: %-20s %-20s " netCnt sprintf(nil "%L" car(pointList))  j->net->name || "nil")        ;打印网络名和坐标
    87.                                         pointList = cdr(pointList)        ;坐标同步
    88.                                         netCnt++
    89.                                         res = t        ;返回值,决定是否找到重叠点
    90.                                 )
    91.                                 fprintf(pf "\n")
    92.                         )
    93.                 )
    94.
    95.         )
    96.         fprintf(pf "\n")
    97.         axlClearSelSet()                ;清空选择
    98.         close(pf)                ;关闭文件
    99.         res
    100. ))

网友:
    感谢大佬的修改,牛牛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