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仿真中面和体的单元能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2022-01-27):
ansys仿真中面和体的单元能不能同时使用,哪位大神给详细解说一下

网友:
不可以。面单元适应的是2d分析,而体单元适应的是3d分析。我试过它们是不能混合分析的。

网友:
不能。体统会提示错误

网友:
不能同时使用,输出会混乱

网友:
两个体交迭以后可能成为3个,或则是4个体,自然相应的面与线就增加了 包含原是个图元的所有部分,生成一个新图元,各个原始图元的公共边界将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