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当继电器的使用

楼主(2022-01-27):
RJK0822 拆下实验.当S极和地(装散热螺丝哪里)连接 后 直接导通松开后就断开了...好像没有延时 而且无任何外围原件.只是源极与地连接.我想知道此时的导通达到饱和导通了吗...就算说能不能当继电器用.这么做有什么后果.发热有多大.目的是做一个无触点的大电流继电器.0822的电流标称80A 如果过40A以内 或者20A 发热量的问题

网友:
MOS管的导通一定是G和S之间加控制电压。
是否进入饱和要看GS的电压是否达到MOS管的饱和所需电压

网友:
MOS管是可以当继电器用的

网友:
这个型号的MOS管最大电流可以过80A,内阻8毫欧左右
发热一般要求用导热硅把热传递到金属上面。
具体到你说的20A的发热量,这个跟你的设计以及通风环境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