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里面布图布局布线(Floorplan,Place,Route)具体含义指什么

楼主(2022-01-27):
FPGA里面布图布局布线(Floorplan,Place,Route)具体含义指什么?我理解的就是一个FPGA资源的放置,线的走向等,但理解还不透彻,希望能有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用户的设计首先转化成RTL级,然后再MAP到FPGA的资源,比如LUT,DFF或者DSP等资源里去。这些MAP好的FPGA资源用实际芯片里的哪个物理资源(哪一行哪一列的哪个slice)来实现就是place了,place完成后就要根据他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来连线,用什么布线资源来连,就是ROUTE。

网友:
一般我们使用的时候是做的RTL级的,自动综合后产生NETLIST网表文件,FPGA是根据网表文件选择配置LE和门之间的连接。布局布线你理解的基本上差不多,只是没有所谓的高手深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