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封装生成器(FPM),PCB Editor(Cadence,Allegro)报错:Program has encoun...

楼主(2022-01-27):
使用封装生成器(FPM)时,在点击生成封装时,PCB Editor(cadenceallegro)报错:Program has encountered a problem and must exit... ...遇到过几次,每次均是最开始能用,后续一旦出现以下报错信息,就会一直报错,再也无法正常工作,经过验证,只有重装Cadence才行,重装后,使用一段时间,还是会出相同的故障,望哪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是不是设了HOME路径,然后路径下有很多的文件,你可以试着把HOME路径下的env 文件和allegro.ilinit先剪切出来,然后再打开软件试试看。

网友:
第一次导入网表的时候也出线了类似的问题,解决如下:

      找到安装路径 ***\Cadence\SPB_Data\pcbenv。在其目录下删除如下文件

网友:
删除SPB_Data\pcbenv目录下的allegro.ini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