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51单片机,声音模块

楼主(2022-01-27):
请教一下,51单片机,利用声音模块实现对音量大小的识别,并通过1602的第一行利用黑色方块来进行16级显示声音最小为一个黑块,最大为十六个黑块。
请问怎样将声音划分区块后通过AD转换写到LCD中?
谢谢

网友:
51单片机没有模拟输入功能,需要外加AD芯片,将AD芯片的输出接到单片机IO口,比如接到P0口,然后运用switch语句判断P0口读取值分别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