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译原理图是,提示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这个该怎么办?

楼主(2022-01-27):
在编译原理图是,提示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这个该怎么办?

网友:
    查网络连接的所有引脚,带三角形符号的引脚改一下属性,或者在同网络里找到是那个引脚是信号源,把引脚属性改成输出或输入就好了

网友:
    将对应元件的管脚类型修改为对应的类型;如果是input、output等,表示进行电气规则检查,需要将相连接的关联元件的管脚类型都进行相应设置

网友:
    点击“放置——指示——没有ERC”,这儿,没有ERC即表示不就行电气规则检查,然后,在告警的相应点处放置一个No ERC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