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焊盘表面处理的问题

楼主(2022-01-27):
    按键表面处理用喷锡,没用沉金的话,对于按键碳粒的影响会有多大,比如按键失灵或者需要更大的力量去按

那沉金和镀金之间 按键焊盘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工艺, 沉金选择1u还是2u

网友A:
    推荐用镀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用镀金

是的选镀金,金耐磨,可靠性好。

网友:
    好东西,了解下,值得参研下

网友:
    镀金或化金

网友:
    通常都是镀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