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8S207RBT6单片机的ADC接口是哪些引脚?

楼主(2022-01-27):
求助,STM8S207RBT6单片机的ADC接口是哪些引脚?是PA还是PD,或者是别的?

网友:
每个引脚的功能数据手册都能查得到去官网就能查到数据手册https://www.stmcu.com.cn/

网友:
原厂的芯片手册肯定有说呀,一般在芯片封装图上也有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