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管理体系流程是指?

楼主(2022-01-27):
质量管理体系流程是指?

网友:
质量管理体系的流程一般包括计划、实施、检查、处理

网友:
    质量管理体系所需的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叫作P,即做计划(PLAN)。具体内容包括明确质量管理的任务,建立质量管理的机构,设立质量管理的标准,制订质量问题检查、分析和处理的程序;

    第二个步骤叫作D,即实施(DO)。具体内容包括完成上述家户制定的各香质量管理任务,主要是实施质量标准,按照质量标准进行作业;

    第三个步骤叫作C,即检查(CHECK)。具体可采用在事前自查、互查、专查抽查、暗查等多种方法以保证服务质量完美无暇,事先如发生质量问题,可进行重点检查分析;把质量工程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第四个步骤叫作A,即处理(ACTION)。对现存质量问题立即进行纠正,同时,对未来质量的改进不断提出建议。计划、实施、检查和处理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每一次循环,都应该进入一个新的质量阶段。

网友(2022-02-28):
    将资源与过程结合,以过程管理方法进行系统管理,一般包括与管理活动、资源提供、产品实现以及测量、分析与改进活动相关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