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引脚能不能用指针指向?能的话定义指针时基类型应该用什么?

楼主(2022-01-27):
5151单片机引脚能不能用指针指向?能的话定义指针时基类型应该用什么?

网友:
    就用普通的管脚定义就可以。
    这个用起来也挺方便

网友:
    可以啊,就像直接用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0 = 1
    就表示把30H的地址引脚置1,或者更明确的说是30H的最低位置1,其他位置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