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与mos管结构和原理

楼主(2022-01-27):
1、三极管用电流控制,MOS管属于电压控制,
2、成本问题:三极管便宜,mos管贵。
3、功耗问题:三极管损耗大。
4、驱动能力:mos管常用来电源开关,以及大电流地方开关电路。
实际上就是三极管比较便宜,用起来方便,常用在数字电路开关控制。
MOS管用于高频高速电路,大电流场合,以及对基极或漏极控制电流比较敏感的地方。

网友:
MOS管的特性、工作原理,与真空电子管类似:栅极没有电流,即没有输入电流,具有高输入阻抗;漏极电流由栅极电压控制,是电压控制器件

网友:
    半导体三极管是两个P-N结组成,由基极电流来控制集电极电流,是一个电流控制器件;基极输入的是电流,输入阻抗低,需要输入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