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的命令框和显示预览图的方框不小心被关掉了,应该怎么打开?

楼主(2022-01-27):
cadence allegro 的命令框和显示预览图的方框不小心被关掉了,应该怎么打开?

网友:
    这个跟你选择的软件编辑模式有关

网友:
    紅框空白點選滑鼠右鍵,即可快速叫出需要的功能 感謝

网友:
    如果有器件未调入就会显示,如果都调取完成就不会有了。如果不想显示,可以切换到None模式下,而且None模式下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