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稳压管稳压值怎么改?

楼主(2022-01-27):
Pspice中稳压管是改reverse breakdown那项么?是的话改完以lib文件保存如何调用呢,add liabrary中只能添加olb文件啊

网友:
不是那个,你把一个稳压管调用出来,然后点击右键,有个EDIT PSPICE MODEL,进到参数窗口,你改好参数之后关闭,自动会弹出窗口问你是否保存,点保存,另创一个文件名,保存形式默认是lib,以后你就可以直接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