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低自放电电池,国产有什么品牌的低自放电电池

楼主(2022-01-27):
如题,低自放电电池是一个什么概念,主要用于哪些领域,国内有没有生产这种低自放电电池的厂家.

网友:
一个充电电池充足电,放在那里不用,过一段时间也会没电,这就是电池的自放电,所有的电池都有自放电现象,只是自放电有的严重,有的不严重,也就是称之谓高自放电,低自放电.比较之下,锂电池是自放电最低的.

网友:
因为它不需要调节这些可逆性变化,一次电池的质量比容量和体积比容量均大于一般充电电池,但内阻远比二次电池大,因此负载能力较低,另外,一次电池的自放电远小于二次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