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H桥推挽电路的下臂PNP三极管经常损坏,三极管三个脚直接短路

楼主(2022-01-27):
    为什么H桥推挽电路的下臂PNP三极管经常损坏,三极管三个脚直接短路

网友:
    归结为:怎么规避上下管直接导通,产生大电流问题

网友:
    驱动继电器要有续流二极管,否则切断时反电动势会击穿管子

网友:
    注意根据负载确定桥臂晶体管的型号以满足耐压和载流能力,并留取适当余量,同时感性负载需加续流二极管。楼主没有说明负载情况,自然无法确认晶体管选型是否合理。

网友:
    继电器绕组是很强的电感性负载,桥式电路的四个三极管都应该反并联续流二极管。

网友:
    直接将教科书上的电路搬过来用,不可靠。
    必须增加外围保护电路,例如楼上有人提到的续流二极管。
    另外也要注意一边的上下双管同时导通的问题(虽然控制信号同时到达同一边的两管基极,使一管已经导通,而另一管还没关断),同时导通的时间虽然极短,但瞬时功耗远超PCM,对三极管内部的烧灼损伤日积月累,最终量变引起质变。

网友:
    注意推挽电路在某些情况下须加设温度补偿和过温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