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N仿真参数电流密度设置大小?

楼主(2022-01-27):
如题,电流密度极限值应该设置成多少?单位A/m2,这个有规范吗?网上找了好久没找到个准确答案

网友A:
我仿真PDN的时候没设置过电流密度,就只是把网络什么的对应上,器件模型对应上就开始仿真了,仿个大概,可能我不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看銅箔材質設定吧.

多谢,我再去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仿真PDN的时候没设置过电流密度,就只是把网络什么的对应上,器件模型对应上就开始仿真了,仿个大概,可能我不专业

    有个Density Thold选项,网上教程默认写的5A/m2,我现在的疑问 这是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Density Thold选项,网上教程默认写的5A/m2,我现在的疑问 这是怎么来的

请问有标准吗?

楼主:
    问题已解决,电流密度门限经验值是100A/m2,和我自身经验及仿真结果差不多,网上有些PPT是100A/mm2,这也太小了,今天终于找到比较靠谱点的了。    参考链接:http://www.txtepub.com/95022.html

网友C(2022-03-14):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电流密度门限经验值是100A/m2,和我自身经验及仿真结果差不多,网上有些PPT是100A/mm2,这也太 ...

请问这个100是平面电流密度还是过孔电流密度  走线电流密度 或者是wirebond  电流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100是平面电流密度还是过孔电流密度  走线电流密度 或者是wirebond  电流密度

    平面的电流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