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LD倍频

楼主(2022-01-27):
    设计需要做到200M300M,最好到500M,然后输出复杂PWM,然后我发现MAX I I或者V到不了这么高,就想倍频,然后我去某宝看开发板,老板说因为没有锁相环cpld没法倍频,另一个老板说最多到100M,可以自己单独配晶振,对CPLD根本也不懂,我现在好懵不,求指教,谢谢。

网友:
    最好到500M,这么高的
    要需要锁相环
    问问是什么方案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症结在500M。
500M是时钟频率,还是PWM最大输出500M,如果是后者,那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如果是前者,你可以找一个外部的锁相环,自己去配置一下。
    但是输出必须是差分的,因为我见到一般200M的晶振都是差分输入。
    再者CPLD的引脚能识别这么高速的频率信号么?就是收端能识别不。要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