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38驱动数码管 数码管驱动方式汇总

楼主(2022-01-27):
    74hc138推动数码显示管该用哪种方法好呢?数码显示管的推动方法又有哪些呢?文中研究的便是怎样用74hc138推动数码显示管及其数码显示管推动方法的归纳。

    74hc138原理

      74HC138是一款快速CMOS元器件,74HC138脚位兼容功耗低肖特基TTL(LSTTL)系列产品。74HC138译码器可接纳3位二进制权重计算详细地址键入(A0, A1和A2),并当也就能时,给予八个相互独立的低合理輸出(Y0至Y7)。

      74HC138独有3个也就能键入端:2个低合理(E1和E2)和一个高合理(E3)。除非是E1和E2置低且E3置高,不然74HC138将维持全部輸出为高。

    74hc138推动数码显示管

    数码显示管的表明用的是74HC138译码器 ,这也是一种三安全通道键入,八通道輸出数据选择器。选用动态性扫描仪表明即轮着向诸位数码显示管送出实行码和相对应的位选,运用发光二极管的余晖和人的眼睛视觉暂留功效,让人的觉得仿佛诸位数码显示管与此同时都是在表明。

    数码显示管的几类推动方法归纳

    这段时间做LED数码管的电源电路,因此 就专业梳理了一下数码显示管的推动IC和有关难题,集中化发在这儿有利于学习培训。

    数码显示管的动态显示能够分成动态性和静止的。

    动态性的也叫扫描仪方法,是运用发光二极管的余晖效用和人的眼睛的视觉暂留效用来完成的,只需在在一定时间段内数码显示管的笔段亮的頻率贼快,人的眼睛就看不出来闪动,一般外场硬件配置较少,可是对单片机设计資源损耗极大。

    静态数据的也较锁存方法,单片机设计送出数据信息后操纵外场锁存件锁存数据信息,那样数码显示管笔段里的电流量不会改变,数码显示管平稳表明,那样单片机设计能够干其他活无需管数码显示管了。这类方法的特点是对51单片机的P口資源和時间损耗非常少,可是数码显示管的外部輔助电源电路繁杂。

    前些日子又发觉了一种新的推动方法,应用专业的推动IC,单片机设计推送完数据信息就操纵锁存,由集成ic进行数码显示管动态性扫描仪表明,一般应用串行通信,占有单片机设计資源至少,并且数码显示管还能完成上下循环系统挪动等实际效果,表明平稳,圆化实际效果比较好。

    特性

    (一)显示系统

    ● 内嵌大电流量推动级,段电流量不小于25mA,字电流量不小于150mA。

    ● 动态展示扫描仪操纵,立即推动8 位数码显示管或是64 只发光二极管LED。

    ● 可选数码显示管的段与数据位相对性应的不译码器方法或是BCD 译码器方法。

    ● 数码显示管的字数据信息偏移、偏移、左循环系统、右循环系统。

    ● 各数码显示管数据单独闪动操纵。

    ● 根据pwm占空比设置给予16 级色度操纵。

    ● 适用段电流量限制调节,能够省掉全部功率电阻。

    ● 扫描仪极限控制,适用1 到8 个数码显示管,只求合理数码显示管分派扫描时间。

    (二)电脑键盘操纵

    ● 内嵌64 键键盘控制器,根据8×8 矩阵键盘扫描仪。

    ● 内嵌功能键情况键入的下拉电阻,内嵌去颤动电源电路。

    ● 电脑键盘终断,低电频合理輸出。

    ● 给予功能键释放出来标志位,可供查看功能键按住与释放出来。

    (三)其 它

    ● 快速的4 线串行通信,适用双片联级,数字时钟速率从0 到10MHz。

    ● 串行通信中的DIN 和DCLK 电源线能够与其他通信接口同用,节省脚位。

    ● 彻底内嵌数字时钟谐振电路,不用外接结晶或是阻容震荡。

    ● 内嵌通电校准和看门狗1Watch-Dog,给予上拉电阻合理和高电平合理校准輸出。

    ● 适用3V~5V 电源电压。

    ● 给予SOP28 和DIP24S 二种无重金属封裝,兼容RoHS。

    ● 脚位及作用基本上兼容CH452 集成ic。

    ①当一个选通端(E1)为上拉电阻,另2个选通端((/E2))和(/E3))为高电平时,可将详细地址端(A0、A1、A2)的二进制编码在Y0至Y7相匹配的输入输出端以低电频译出。(即輸出为Y0至Y7的非)例如:A2A1A0=110时,则Y6輸出端輸出高电平数据信号。②运用 E1、E2和E3可联级拓展成 24 线数据选择器;若外接一个反相器还可联级拓展成 32 线数据选择器。③若将选通端中的一个做为数据信息键入端时,74LS138还能作数据信息调节器。④可以用在8086的译码器电源电路中,拓展运行内存。

    总结

    有关74hc138推动数码显示管就讲解到这儿了,若有存在的不足热烈欢迎纠正。

网友:
    数码管在电路中应用的也比较多

网友:
    数码管驱动方式挺多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