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升压不稳,什么原因

楼主(2022-01-27):
做一个升压电路,输入12-241VAc,输出36V 2A.测试时发现芯片的VCC有400mv左右的波动。输出电流超过1A时输出的PWM波形就不稳定,

什么原因?

网友:
    输入电源的电压不稳定,应该是输入功率不够,或输入电容小,或输入电源内阻大,或电感功率不够。

网友:
    241VVAc?恐有误。241V应为24V。Ac也不大可能,应为DC。

网友A:
    『测试时发现芯片的VCC有400mv左右的波动』
这里所说的VCC,是否就是图中电感L1上端所接的V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时发现芯片的VCC有400mv左右的波动』
这里所说的VCC,是否就是图中电感L1上端所接的VCC?

原文是 “芯片的VCC”,而芯片7脚接的正是VCC,即UC3843的7脚与功率开关管Q1共用电源。看来不是OUTPUT端。